[STM32F1]
关于官网nor flash驱动FSMC时序配置的疑问

楼主(2013-12-30):
3.5库中 STM3210E_EVAL 文件夹下 nor flash的驱动程序: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0;
  p.FSMC_DataLatency = 0x0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这个FSMC_DataSetupTime 照手册里说是在 地址和数据线复用的异步norflash 中才需要用到,为什么这里
却要配置这个参数呢(10E_EVAL开发板 的nor flash 没复用总线),我试过了这个参数改为0 读不出 器件
的ID,改为2则可以。

网友A:
看来是手册的介绍有问题.
最终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时序要求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