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分享】+放大器的选用

楼主(2013-12-30):
      凡是模拟电路里,都会有放大器的身影。放大器是用途广泛的器件,接入适当的反馈网络,可用作精密的交流和直流放大器、有源滤波器、振荡器及电压比较器。放大器的种类和厂家很多,需要对厂家公布的放大器参数含义有确切的理解。其中主要直流指标有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简称输入失调电压温漂)、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的温度漂移(简称输入失调电流温漂)、差模开环直流电压增益、共模抑制比、电源电压抑制比、输出峰-峰值电压、最大共模输入电压、最大差模输入电压等。 主要交流指标有开环带宽、单位增益带宽、转换速率SR、全功率带宽、建立时间、等效输入噪声电压、差模输入阻抗、共模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等。
选用一款放大器需要考虑:
(1)        用放大器的目的。
需要用放大器干什么,放大、滤波、比较还是积分。根据目的确定放大器电路结构形式,反相放大、同相放大、跟随器、差分放大器等。
(2)        放大器的供电电源范围,输入输出范围,工作环境条件等。
确定供电电源的范围和工作温度范围。输入信号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负载特性,信号幅值,信号源的阻抗,时间或频率特性等。功耗、体积和封装等。
(3)        考虑放大器的细节,如直流特性,交流特性。
如果要求精度高,考虑带宽、直流失调和温漂等;要求宽频带时,考虑高转换速率和高闭环增益带宽等;要求不失真响应,考虑全线性响应和转换速率等;根据实际应用合理选择最佳性能的放大器。
(4)        选用原则
总结几条选用原则
1)        尽量选用通用型集成放大器。既可降低成本,又容易保证货源。用到多个放大器,选TL084、TL064等将四个放大器封装在一起的集成电路。
2)        如果对能源有严格的限制,可选择低功耗的集成放大器,如CMOS运放,OPA333,OPA379等。应用于遥测、遥感、生物功能器械等
3)        如果要求比较精密,漂移小,噪声低,可选择高精度低漂移低噪声集成放大器,如OPA627,OPA365等。应用场合如微弱信号检测电路、精密模拟计算电路、自动控制仪表、高精度稳压源等。
4)        如果要求放大器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可选择高输入阻抗集成放大器。应用场合如采样/保持电路、峰值检波电路、高阻抗信号源电路、生物医学电信号的放大与提取、测量放大器等。
5)        如果要求工作频率很高,可选择高速及宽带集成放大器。应用场合如高速采样/保持电路、A/D或D/A转换电路、视频放大器、较高频率振荡器、锁相电路等。
6)        如果要求工作电压很高且要求输出电压很高,可选择高压放大器
7)        跨导放大器、程控放大器、电流型放大器等,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应用场合如增益控制电路、宽范围压控振荡器、调制/解调器、驱动器、DC-DC变换器等。
8)        对于处理微弱的直流信号的电路,选用精度高的放大器(失调电流、失调电压及温漂小);对于放大音频、视频等交流信号的电路,选SR(转换速率)大的放大器合适。
就想到这么多,亲们可以再补充。

TI放大器产品结构树
运算放大器 (Op Amp)  (1357)
        高速放大器 (>=50MHz)  (273)
        全差动放大器  (43)
        零漂移精密放大器  (23)
        低噪声 放大器 (<=10nV/rtHz)  (198)
        低功耗 放大器 (<=500uA)  (384)
        低输入偏置电流 放大器 (<=10pA)  (186)
        低偏移电压 放大器 (<=500uV)  (212)
        高电源电压 放大器 (>=30V)  (400)
        低电源电压放大器 (<=2.7V)  (532)
        高输出电流 放大器 (>=50mA)  (426)
        通用放大器  (220)
        精密放大器  (857)
        音频运算放大器  (32)
        比较器  (173)
仪表放大器  (44)
        单电源  (24)
        双电源  (20)
        差动放大器  (22)
特殊功能放大器
        互阻抗放大器  (24)
        跨导放大器  (4)
        对数放大器  (9)
        多路复用器  (12)
        乘法器  (1)

楼主: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ersandlinears.page#
附件是TI官网资料.

网友A:
讲得详细, 资料也丰富详尽, 顶一个, 支持!

楼主:
运算放大器经典应用

网友B:
正用的上,顶,谢谢

网友C(2014-08-06):
主要直流指标有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简称输入失调电压温漂)、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偏置电流的温度漂移(简称输入失调电流温漂)、差模开环直流电压增益、共模抑制比、电源电压抑制比、输出峰-峰值电压、最大共模输入电压、最大差模输入电压等。

网友C:
主要交流指标有开环带宽、单位增益带宽、转换速率SR、全功率带宽、建立时间、等效输入噪声电压、差模输入阻抗、共模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