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分析下放大器作用

楼主(2013-12-30):
如下图,分析下放大器作用,图中D1是个光电池, 随着光照强度的变化,其电压电流都会变化,  这个图的目的是实现对光照强度的采样量化, out连接到AD采样端口, 下图中D1光电池的左边为光电池的正极(这儿正极的含义是D1不接任何东西直接放在太阳下晒,用万用表测量D1的2端,下图所示的左侧为+)

个人看法: 这是个测试光电池短路电流的电路, 及把光电池的短路电流通过330欧的取样电阻转化为电压进行采样,  判断依据, 根据虚短, 可认为放大器2 脚和3脚电压相等, 及光电池是短路的状态,电流方向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 由于虚断可认为放大器2脚无电流流入,那么及相当与光电池的短路电流流经R23 同时由于放大器2脚相对这个系统的电位是GND(虚短) 所以 out的电压及等于光电池的短路电流Isc乘330  OUT=330*Isc 以上看法不知正确与否, 如错误请指正

网友A:
感觉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是电流转电压的电路,但参数配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流转电压的电路,但参数配的有问题

你好, 麻烦帮忙分析下 问题出在哪儿  谢谢!!

网友B:
1.你要告诉我光电池出的是什么信号,副值,频率
2.最好采用仪表放大电路

网友C:
要好好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