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电压波形为什么需要串电阻测?

楼主(2013-12-31):
今天看到一个人测试步进电机的定子绕组电压波形,电机驱动器是个H桥电路,他是在H桥的输出串了一个电阻然后接到电机绕组。用示波器测试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波形来看电机绕组的波形。他说电机绕组有感性负载,所以穿个电阻测纯阻性负载的波形。(这个解释没太明白含义。。。)
这样测试的意义是啥?电机绕组在进行电磁能量的转换,感性负载是肯定啊,不就应该直接测绕组上的电压来看电机的运行情况吗?这串一个电阻看得不是绕组电压吧。会不会,他实际是在看电流的波形?那哥们也没说清楚。。。。
各位高手是如何测试电机运行时定子绕组的电压波形呢?求高手解惑。。。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串了小电阻就是看步进电机的定子绕组的电流波形,如果直接看步进电机的定子绕组上的电压波形实际就是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输出波形。

楼主:
最近人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