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红外发射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自己用12F629写的遥控编码,红外发射端有发射,,示波器测试遥控器长按按键一直有编码输出,但是红外接收只有短暂的信号接收,大概一秒以后,就接收不到信号了,再按,接收头也是同样,大概一秒以后,就接收不到信号了,红外接收头到确定是好的,赐教!!

网友A:
既然确定硬件是好的,那只能是软件错误。

多简单的事情。

用示波器看一下接收波形对不对就知道了。

网友B:
既然有示波器,完全可以查看到没有波形时是发送端故障还是接收端故障了,自己再试试吧

网友C:
非""电平型"红外接收头,不能连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