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两片FPGA间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并行信号的速率和电平特性。
一般来讲,只要245的速度够用,两边都加上也没什么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并行信号的速率和电平特性。
一般来讲,只要245的速度够用,两边都加上也没什么坏处。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