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步进电机传递函数

楼主(2013-12-31):
步进电机传递函及其数推导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传递函数, 没有听说过. 不知道是什么输入和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传递函数, 没有听说过. 不知道是什么输入和输出?

步进电机好像是开环控制的吧

网友C:
这个,步进电机启动时候可能不知道角度位置,需要一个传感器检测他的位置了确认,楼主是这个意思?通常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反馈控制都是反馈个位置而已,好确认当前位置来确认下一步从哪个控制点参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