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DW01过充电释放电压

楼主(2013-12-31):
(无正文)

网友A:
DW01除了本身功耗不会释放电能.
过充后充电控制MOS管截止,这个时候就充不进电了.
只有当使用了这个电池(经MOS管的体二极管向负载放电),电压降到过充释放电压时才能继续充电(充电控制MOS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