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存住断电时主芯片是否在工作的状态 如果断电前在工作 断电后蜂鸣器持续响几秒钟

楼主(2013-12-31):
主芯片上电, 但是没工作, 断电时就不需要报警; 如果上电并在工作状态 ,那么断电就需要报警。 而断电报警的供电由法拉电容来完成 。蜂鸣器响, 就需要有一个东西能锁存住在上电时主芯片是否在工作,那么怎么保留住主芯片在断电前的状态? 我很想知道

网友A:
用单稳态电路搭,跟外置式看门狗的设计一样,只是输出不是复位而是驱动蜂鸣器。然后该电路用电容做短时后备供电,处理器正常工作时定时复位该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