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12-31):
  抄板了一个485自切换电路,原理感觉说不通~请教下

平时re,de引脚通过12k电阻上拉高电平,此时max485应该是发送模式,当utxd0有数据发送时,三极管导通,max3485反而进入接收模式,原理上正好反了~请教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勉强可实现逻辑转换,如果用在产品上后果不可预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勉强可实现逻辑转换,如果用在产品上后果不可预知。。。。。

这个产品是大厂生产大量应用的电路抄板得到的,只不过原理我没想明白~

网友B:
完全是浪费8050

网友B:
发送接收都使能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是大厂生产大量应用的电路抄板得到的,只不过原理我没想明白~

所以它是“不可预知”,不是“一定不行”。

网友C:
这个很经典,需要搞明白这款芯片的内部结构才可以明白,max3485处于接收模式时,外部的AB电压正好是高电平电压,所以能检测的到!

网友D:
非常正确的电路. 我就一直这么用的 对于切换57600这样的波特率 自动切换 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还想实现到115200 就要用门电路.加延时.
这个电路我都批量了.

网友E:
电路原理完全正确

网友F(2014-07-05):
我也在用这个电路图   但是怎么理解啊   和楼主一样不懂 求解释

网友G:
这么老的问题大家也翻出来啊

网友H(2014-10-30):
这刚工作的时候就这么用了,太老的图了,但还是有问题的,输出1的时候不是IC主动驱动的。

网友I:
不发送数据时,UTXD0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SP3485的2,3脚被拉为低电平,SP3485处于接收状态!
当串口开始发送数据时,起始位的0电平将禁止三极管的导通,从而将SP3485转换为发送模式!

网友J: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和通信软件有关系的。

网友K:
低速率,长TX,RX时间间隔时可以用,高速通行时不可靠。

网友L(2016-12-23):
可以用,不过控制脚最好用IO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