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335 SCI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31):
当置位SCICTL1寄存器中的SWRESET时,会将SCICTL2中的TXRDY位置位。
而TXRDY的说明文档中提到,TXRDY置位的时候,若中断使能TXINTENA=1,将会引发一个中断请求,我的SCIA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scia_init()
{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HBAUD = 1;

   SciaRegs.SCILBAUD = 231;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外设级中断使能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 PIE Group 9, int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 PIE Group 9, INT2
   IER |= M_INT9;        // Enable CPU INT
   EINT;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

但是我跟踪代码当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执行后,并没有引发中断,这是为什么?
坐等大神!!

网友A:
单步调试和发生中断不知能否立即跳转
你全速运行然后看看中断能不能进去

楼主:
我去,真是 单步运行 和全速运行+断点 发现运行过程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我单步运行居然还会跳转到从没调用过的全局函数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真是 单步运行 和全速运行+断点 发现运行过程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我单步运行居然还会跳转到从没 ...

单步调试像中断这样的或许因为时间差等原因不能进去
但是不会出现像你说的跳转到条件不满足的函数中

楼主:
怎么没法结贴啊。。。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存在错误。。

网友B:
重新登录几次就好了,网站的问题。有时候是挺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