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违反了那个规则

楼主(2013-12-31):
这个LQFP100不知道违反了那个规则不能连线,初次画板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绿色只代表违反规则, 不知道违反了那条
估计最可能的应该是间距过近
可以改小一点, 试试看, 用来排除问题原因

网友B:
[Design]->[Rules]->[manufacturing]->[Mininum SolderMaskSliver]

网友C:
这个可以不管他,直接按TM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