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预览颜色问题

楼主(2013-12-31):
怎么搞出来下面的多种颜色,之前软件都是有下面的颜色的,现在就剩黑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3D预览看不清楚线路。

绿色的都不见了。怎么搞出来。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电脑中是否包含Altium 3D Blue.config_3d等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电脑中是否包含Altium 3D Blue.config_3d等文件?

这些个文件应该在哪个文件夹里面的

楼主:
重装了软件还不行

网友B:
重装的时候,把相关文件删了,(注册表以及卸载留下来的文件和配置文件)再试试。

网友B:
楼主这个东西,我没有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的时候,把相关文件删了,(注册表以及卸载留下来的文件和配置文件)再试试。 ...

关键是不知道到底该删除哪些注册表信息。

网友B:
把altium ,dxp,PCB,orcad等相关的都删了。。。如果你没有安装其他画板软件的话,只要与原理图和PCB相关格式的都删了。。。还有就是收一下altium安装的配置文件。。。

楼主(2014-03-22):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电脑中是否包含Altium 3D Blue.config_3d等文件?

找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所有的配置文件都被改成一样了。在另外一台电脑复制了过来覆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