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gd32f103的can和usb能同时用不?

楼主(2013-12-31):
RT。

网友A(2014-02-23):
可以同时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联系,应该可以的

网友C:
确定是不可以!请注意:CAN 与USB 不能同时使用,因为二者要共用一块512 字节的专用SRAM(软件不可占
用)。二者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中,但无法同时使用。你可以看GD的中文用户手册V1.0版本的295页。明确的说明。

网友D(2014-03-27):
矛盾的集合体

网友E:
这个没有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