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C6748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31):
  C6748只有一个视频端口,请问是否可以实现一路视频输入,一路输出

网友A:
是不是有两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两路的?

看C6748的数据手册,只有一个Video Port Interface (VPIF),对比DM642有三个VP口,可以两个用于输入,一个用于输出,现在用C6748的话,能否实现一路视频输入,一路视频输出

网友A:
一个Video Port Interface (VPIF)  但是可以接多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