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啊~~~单片机开发板无法debug程序

楼主(2013-12-31):
用的是新华龙的80c51f020开发板,u-ec5的下载器,debug时keil弹出“communicati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specified adapter .please confirm the current adapter selection cable connection",开始还好用,不知怎么就不好用了。。。跪求大神帮忙啊。。。。
PS:刚开始是可以下载的,设置和连接都没动,之后开发板接了另外一块用单片机驱动的版子,之后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A:
烧写失败,检查连接、驱动还有最重要的是工程设置project option里有下载器选择

网友B:
1.请与新华龙电子联系
2.请检查你的U-EC5与目标板的连接,是否是JTGA连接的,别选成C2了
3.如果不行,请尝试使用英文版flash编程下载软件连接
4.芯片是否有加密?尝试用IDE强制撤除,在tools菜单里面
5.线缆是否太长
6.请再与新华龙电子联系。PS:别联系我。

网友B:
另,请更新一下U-EC5的固件,在IDE安装目录下面有。

网友C:
在你的keil里面,选择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的keil里面,选择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就可以了。

不好使,感觉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C:
那用isp flash 连接。如果能连上就没事。

网友D:
各种单片机项目开发,电子产品开发,免费开发单片机程序和硬件,MCU带ADSOP14,SOP16价格低至0.6-1.5,LCD液晶驱动芯片,SOP24,SOP28,内置MCU+LCD驱动+12位AD1.2元--2.6元。可以开发各种控制程序,仪器仪表,工业控制,家电类,LED闪动芯片便宜0.4元到1.5元,音频闪动芯片,流星雨芯片,动感闪动芯片,语音芯片,各种开关控制芯片。联系人田先生:18664868850,QQ804724102

网友D:
这个东西我玩过,程序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