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12-31):
这是我的电路图,用的是MC33502,正负2V供电的  PH电极是ph复合电极e-201-c 阻抗最大有250M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tsWl8eGnY1A6UQG_kKGVBY1r2bHgNAxpTXtcQ1lu6MyoyATaLGc14uKY3XkaIVloKGBvg7WpYw3CLk8NwpWjl_S-q4bkqM2iy_gBS8Gm-W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用万用表测量数值一开始会很大,然后往下降,很慢,降到理论值大概要有10分钟,而且很容易收到干扰,就是碰一碰数值都会跳,

很头疼啊,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最好出个图给小弟我看看。。

网友A:
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阻抗一般是10M,远小于你的传感器内阻,所以会对数据产生影响。另外这么大内阻的东西,要充分考虑抗干扰措施,否则一个风吹草动都会有干扰的。

网友B:
5532非合适的运放,

网友B:
用10K的电阻跟参比电极下拉到地,在运放的输出端进行低通滤波,带宽在1HZ,运放必须用低偏,低失调调电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32非合适的运放,

我采用的是MC33502        5532只是画图的模型

网友C:
R9其实没必要
MC33502的Vio有点大
一定要把参比电极接地,抗干扰
pH电极在纯水中反应较慢,且不易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其实没必要
MC33502的Vio有点大
一定要把参比电极接地,抗干扰

大哥,能不能给一点关于做电导测量的资料啊?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