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PWM输出时钟怎样设置

楼主(2013-12-31):
我用的arm芯片型号是s3c6410,现在想利用XpwmTOUT0引脚输出一个可以随时调节的时钟信号,敢问能达到目的吗,再就是应该如何设置,对那些寄存器进行设置。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一般的PWM或是定时器输出都能达到
具体设置看芯片手册了 实在不懂就先找些个PWM/TIMER相关的例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