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库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USART_ITConfig(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x,USART_IT_IDLE,ENABLE);
这样写IDLEIE 能置位,
  USART_ITConfig(USARTx,USART_IT_IDLE|USART_IT_RXNE,ENABLE);
这样写IDLEIE 就不能置位、
现在用的库函数好多错误,谁有比较准确的库函数手册给一份啊

网友A:
虽然还没有搞过这个.....但是USART_IT_RXNE,USART_IT_IDLE和USART_IT_IDLE|USART_IT_RXNE明显不一样么,USART_IT_IDLE|USART_IT_RXNE这个是按位或的操作,数值都改变了,你觉得可能一样么....

网友A:
除非库函数里面是一些特殊的操作....比如Tem=Tem|(第二个参数),并且这个Tem还需要是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还没有搞过这个.....但是USART_IT_RXNE,USART_IT_IDLE和USART_IT_IDLE|USART_IT_RXNE明显不一样么,US ...

是对同一个寄存器的不同位进行置位哦,函数支持多个参数组合输入的哦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手册上写可以组合参数置位,看了下源码不支持多参数同时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