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画**碰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版本是:

用网上找的方法画logo

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居然找不到层: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9.4版本也遇到过

没关系,仍然能生成**; 之后选中全部line, 设置相应的层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先复制生成的**,然后选择丝印层,选“Paste Speciall”

**被复制到丝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