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wm波传输问题

楼主(2013-12-31):
我想把15路1hz和15路20KHZ的PWM方波进行2米传输,但是我用的排线误差很大,那位有经验的老兄可交易赐教一下,用什么材质的线可以实现2米没有干扰的传输。

网友A:
你先说说“误差很大”怎讲再说。一般来说低速敏感信号的传输抗干扰可以考虑屏蔽线、差分传输、接收端滤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误差很大”怎讲再说。一般来说低速敏感信号的传输抗干扰可以考虑屏蔽线、差分传输、接收端滤波等 ...

我用单片机采集pwm波的高电平时间,用杜邦线测试可以,但是用2米的排线检测的pwm的高i电平时间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误差很大”怎讲再说。一般来说低速敏感信号的传输抗干扰可以考虑屏蔽线、差分传输、接收端滤波等 ...

传感器输出的是pwm波,我要检测波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B:
屏蔽线可以,但一定做好端的阻抗匹配。

网友C:
用光纤吧,可以传很远的
高压变频器的6路PWM就是用光纤传导的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端,波形有没有畸变,注意用10x探头档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端,波形有没有畸变,注意用10x探头档测。

解决了,是电压供电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