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32的浮点运算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3-12-31):
请教各位大侠,GD32的浮点数运算能力怎么样呢?

还有将浮点数运算转成定点数运算,速度是不是会快一些呢?

网友A:
呵呵,M3不带浮点运算,都是模拟出来的,速度快的话运算浮点应该会快一点点

网友B:
m4才有浮点运算单元,m3的核还是浮点转定点吧,对精度有要求可以做好余数补偿

网友C:
这个就只能靠编译器了!有浮点运算时,尽可能转换为定点运算!

网友D:
换成定点的吧

网友E:
速度慢,用浮点比定点方便,速度快了,只能用定点了。

网友F:
换成M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