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pwm波传输问题

楼主(2013-12-31):
我想把15路1hz和15路20KHZ的PWM方波进行2米传输,但是我用的排线误差很大,那位有经验的老兄可交易赐教一下,用什么材质的线可以实现2米没有干扰的传输。

网友A:
关键是驱动方式,2米用OC/OD驱动即可,必要时提高一点电压,同时排线要采用信号—地—信号的排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驱动方式,2米用OC/OD驱动即可,必要时提高一点电压,同时排线要采用信号—地—信号的排列方式。 ...

我是读取传感器,传感器输出pwm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读取传感器,传感器输出pwm波。

那就先在传感器侧加一级OC/OD驱动,电源可在当地解决或由后级电路提供。OC/OD驱动事实上是电流驱动,抗干扰性和传输距离会提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在传感器侧加一级OC/OD驱动,电源可在当地解决或由后级电路提供。OC/OD驱动事实上是电流驱动,抗干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