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通信

楼主(2013-12-31):
我跟踪scia_loopback_interrupts这个例程,单步执行
interrupt void sciaT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 i< 8; i++)
    {
           SciaRegs.SCITXBUF=sdataA[i];     // Send data
        }

    for(i=0; i< 8; i++)                 //Increment send data for next cycle
    {
           sdataA[i] = (sdataA[i]+1) & 0x00FF;
        }

        Scia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 Clear SCI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Issue PIE ACK
}

发现Scia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并没有清除TXFFINT位,它还是1,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工作正常吗  下次还能进去吗
以前也看到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工作正常

楼主:
工作完全正常,我现在跟踪这种程序老是感觉寄存器的变化和数据手册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仿真和中断有所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完全正常,我现在跟踪这种程序老是感觉寄存器的变化和数据手册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仿真和中断有所冲突? ...

单步跟踪这些理论上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寄存器这些变化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