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发布] 小体积,高性能信号隔离模块--专为取代线性光耦方案而设计

楼主(2013-12-31):
光耦隔离方案?这是很多设计的朋友都会选用的信号隔离方案。

今天我给大家分析一下采用光耦隔离的优劣势:

优势:价格相对便宜,方案非常成熟。可以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以及偏落后的国家(如非洲国家),这种使用方案非常普遍。但是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美国,这些方案都非常少了。他们选用的是更为可靠的产品--芯片/模块。其实光耦的优势就是一个词:便宜。但是它的劣势也是很明显的。

劣势:精度难做高、调试相对比较麻烦、线性度不好控制、长期稳定性较差。时间长了,温漂、精度都大受影响!

为什么发达国家不采用光耦方案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可靠性不高、设计所耗费的工时成本过高,要知道,发达国家的人工是很贵的。所以他们都喜欢选择市面上现有的模块。

在我们中国,也逐步走向发达,人工也越来越贵,在这几年时间里表现的尤为明显。作为一位出色的设计工程师,不仅仅需要考虑方案所耗费的物料成本,同时更需要考虑这些方案所带来的工时耗费成本。很多时候,人工往往比材料成本还要高!

根据这样的一种情况,金升阳全力推出一款可让工程师设计变得更为简单,工时耗费变为最低的信号隔离模块。这款产品取代的不仅仅是光耦隔离方案,更取代了光耦隔离方案所需要耗费的漫长工时。

这款模块比上(ISO124方案)便宜,比下(光耦隔离方案)更有性能上的优势,且价格与整个光耦隔离方案所带来的成本相当,甚至更低!

下面请允许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TE/FxxxxN系列为金升阳全新打造的高性能,小体积信号隔离模块产品更符合DCS、仪器仪表客户的关键价值需求。为了更贴切客户实际应用,产品在隔离方式设计上采用了输入电源与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隔离方案,产品具有高响应频率、低信号纹波、低功耗等优点,且在价格方面更经济实惠。如果客户应用需要考虑信号、电源和配电间同时隔离,可以选择金升阳T_P系列产品,该系列同时还提供多种信号类型需求,包括毫伏信号、正负信号。
    该产品作为目前国内市面上占板面积最小的,性价比最高的信号隔离模块,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线性光耦隔离方案,且各项性能指标上均能超越此类方案。
    产品广泛应用于变频器、仪器仪表、 RTU、电力监控柜、DCS系统、监测仪、控制盒、变送器、采集器等行业。

产品主要特点:
两端隔离(信号输入侧与输出侧隔离)
高隔离电压(2kVAC/60s)
小体积:SIP9外壳封装(26*9.5*12.5mm)
低纹波噪声:≤30mVpp(20MHZ)
极低温漂(-25~+71℃范围内≤35PPM/℃)
高响应频率:≥2KHz
高精度等级(0.1% F.S.)
高线性度(0.1% F.S.)
宽工作温度范围:- 40~+85℃
调节功能:信号满度调节及零点调节

详情可参考产品技术手册: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TExxxN_CN.pdf

网友A:
看着不难用。

网友A:
使用方法
添加并减小负零点调节电阻可以降低信号输出零点。添加并减小正零点调节电阻可以提高信号输出的零点。添加并减小负满度调节电阻可以降
低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比例,添加并减小正零点调节电阻可以提高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比例。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使用电位器调节输出信号的零点
和满度。如图所示,将满度或零点调节端连接到电位器的滑动端,电位器的电阻体两端则分别连接到零点或满度的正负调节参考端。这时通过滑动电
位器调节信号满度或零点上升和下降的比例同样可以调节输出信号的零点和满度。
如图中所示,24V 电源输入产品和其他电源输入产品的零点正调节参考端有所不同,因此零点调节电路也有所不同。调节时电位器往正端滑动
即可提高相应信号的零点或满度。往负端滑动即可降低相应信号的零点或满度。电位器的最大阻值推荐选择范围为 10KΩ~1MΩ。具体阻值的选择根
据所需的调节精度确定。需要高精度微调时选择较大阻值的电位器。需要大范围粗调时推荐小电阻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