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亲,来吻个压!

楼主(2013-12-31):
不,不,不!亲,是想让你稳个压!

在电子产品设计中,往往需要在输入电压,负载,环境温度,电路参数等发生变化时,仍要求输出电压可以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这就需要稳压电路。

我们的亲(女主角)是TL431,TL431是一款电压基准芯片,TI的官方命名为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器,我们请她来吻压!

TL431的详细资料可以到TI的官方去下载,我在附件里放了一份数据手册,以方便你快速的参考。我们可以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她,TL431输出的可调电压范围为Vref(2.5V左右)36V,灌电流的范围为1mA100mA,远远观去,她的外貌是酱紫的:

ANODE是她的阳极(正极),REF是参考,CATHODE是她的阴部,错!是阴极(负极),您别多想哈。

走近一点,仔细看:

可以看到,TL431可看作是由误差放大器、基准Vref、三极管以及一个二极管组成的。我们一般人呢,也就只能这么近的看她了。如果想再近一点,想看的再多一点,您恐怕得掏钱了……好吧,还是让你看一眼吧:

看到了吧,满意吗?

TL431可以提供的服务就是稳压,我们问问她是怎么吻的。请参看Figure 2,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她的样子:

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接VRef,VRef的值由于生产工艺的限制,各个器件略有差异,范围为2.440V到2.550V,典型值为2.495V。同相输入端接REF,这样当REF的值大于VRef值时,放大器的输出端就输出高电平;当REF的值小于VRef时,放大器的输出端就输出低电压。高电平(或者说高一些的电平)使其后的三极管导通(或者说导通的多一些),三极管的等效电阻就小一些,三极管集电极的压降就会小一些;低电平(或者说低一些的电平)使其后的三极管截止(或者说导通的少一些),三极管的等效电阻就大一些,三极管集电极的压降就大一些。到此,我们缕一下:REF高时,会使TL431两端压降变小;REF低时,会使TL431两端的压降变大。如果将TL431两端的压降反馈给REF,而REF又控制着TL431两端的压降,这便可以形成负反馈回路,从而使TL431两端的电压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也就是稳压了。

以上便是TL431可以稳压的基本原理,下面我们看一下TL431几种常见的吻法。

1. REF端接阴极。TL431的第一个典型应用,如图所示:

这种吻法,输出电压VKA等于多少呢?答案是VRef,为什么呢?还是要参看Figure 2,然后结合上面她的稳压原理来分析。我们要假设电路工作正常,也就是说Input要高于VRef(2.5V左右),原因是TL431两端最低能稳到VRef,如果Input比VRef还低,那么差的那些电压由谁提供呢?不考虑负载,也就是负载开路的情况下,TL431与所串电阻R分压。当接通电源Input的一瞬间,VKA等于Input,同时REF也等于Input,Input大于VRef,REF也就大于VRef,运放输出高,三极管等效电阻变小,从而TL431两端的压降变小,即VKA变小。变小到什么时候呢?当VKA小于VRef,即REF小于VRef时,又会使TL431两端的压降变大,因此动态平衡的点就是VKA等于VRef。

我们可以通过Multisim进行仿真。原理图如下:

电源我设置的是12.495V,目的是便于计算,串了一个1K的电阻,然后接TL431。在图中放了几个探针,放了一个示波器可以观察输出波形。

由图中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输出电压VKA,即TL431两端的电压为2.49V,流过R1的电流是10mA。示波器的输出波形如下,可以看到输出电压是平稳的。

下面我们可以分析下电阻R1阻值的选取。由仿真结果可以知道,流过R1的电流是10mA,如何得来的呢?很简单,电源是12.495V,TL431两端电压是2.495V,那么R1两端电压自然就是10V,电流I = V / R = 10V / 1kΩ= 10mA。因为现在是负载开路,所以这10mA的电流全部流向了TL431。当然一部分是通过阴极(即三极管的集电极)流进去,一部分是通过REF端(即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流进去的。运放的输入电阻很高,所以流入REF端的电流很小,由仿真也可以看到只有2.08微安,远远小于10mA,因此可以忽略,这样就可以认为10mA的电流都流向了TL431的阴极。

当接通负载后,如下图所示仿真结果:

流过R1的电流不变仍为10mA,因为其两端电压不变,仍为10V。流过TL431的电流变为7.50mA,原因是R2与其分流,R2两端的电压等于2.495V,因此流过R2的电流为I = V / R= 2.495V / 1kΩ = 2.49mA,这样流过TL431的电流就是10mA –2.49mA = 7.51mA。

当负载R2阻值越小,流过R2的电流就越大,致使流过TL431的电流就越小,参考TL431的数据手册,其灌电流的范围是1mA至100mA,当流入TL431两端的电流小于1mA时,TL431可能就会工作不稳定。为使TL431两端电流不小于1mA,电路修改的方法便是更改R1的阻值,减小R1的阻值,因R1两端电压不变,流过R1的电流就会增大,这样流过TL431的电流就会增大,以此保证其最低灌电流为1mA。同理,若R1阻值太小,R2阻值太大,就有可能使TL431流过的电流大于100mA,导致TL431烧坏。因此,根据负载R2的阻值变化范围,合理的搭配R1便相当重要。

下面,再回过头来看看接通负载R2后,TL431仍能稳压的原因。原因很简单,接通R2后,TL431的REF端仍接在VKA端,TL431是仍然是在VRef等于REF时达到动态平衡,只是通过调整三极管的等效电阻,使其与R2并联后的电阻等于未接通R2时三极管的等效电阻,从而使TL431两端的电压仍然维持在VRef的水平。

2.      电阻分压式,VKA > VRef,TL431的第二种常见吻法,如图所示:

这种吻法,输出电压VKA =VRef * (1 + R1 / R2) + IRef * R1。我们分析下稳压原理。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只有当REF端的电位与VRef端的电位相等时,TL431才会达到动态的平衡,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入手。REF等于VRef,也就是R2两端电压为VRef,则流过R2的电流为I2 = VRef / R2。流过R1的电流则为I1 = I2 + IRef,R1两端的电压则为VR1 = I1 * R1。于是:
VKA = VR1 + VRef
= I1 * R1 + VRef
= (I2 + IRef) * R1 + VRef
= (VRef / R2 + IRef) * R1 + VRef
= VRef * R1 / R2 + IRef * R1 + VRef
= VRef * (1 + R1 / R2) + IRef * R1

通过以上的推导我们得出输出电压的公式。下面我们可以通过Multisim仿真一下。原理图如下:

验证结果,VKA =VRef * (1 + R3 / R4) + IRef * R3 = 2.495V * (1 + 10kΩ / 10kΩ) + 2.08uA * 10kΩ = 5.0108V。

下面我们同比例增大R3和R4,如下图所示进行仿真:
验证结果,VKA =VRef * (1 + R3 / R4) + IRef * R3 = 2.495V * (1 + 1000kΩ / 1000kΩ) + 2.08uA * 1000kΩ = 7.07V。

3.    TL431做比较器。如下图所示:

输入电压Input若大于VRef,则TL431三极管导通, VO转出低电压,电压值为TL431的导通压降,约为1V;输入电压Input若小于VRef,则TL431三极管截止,VO输出高电压,电压值约为VI。

仿真如下:

信号源V2为偏置为2V,幅值为1V,频率为50Hz的信号。输出电压波形如下:

就到此吧,更多更复杂的应用请参看TL431的数据手册。因为只要懂得了TL431的稳压原理,你就可以游刃有余的分析所有你能遇到的电路!
TL431,吻的你爽吗?

Multisim仿真文件:

TL431数据手册:

本文的PDF文档:

网友A:
留个名,明天看

网友B:
笔调很风趣。看到好多开关电源都在用不知道这个东西几毛钱,都说很便宜到底有多便宜

网友C:
顶一下   感觉不错

网友D:
内容很丰富。

网友E:
楼主的标题太风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