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RTC出问题了,有主意吗?

楼主(2013-12-31):
昨天把STM32换成GD32,测试一天运行正常。期间没有断电。今天一早来发现开机自检不通,调试检查发现RTC锁在以下的句子上: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Wait till LSE is ready怀疑GD32的RTC振动能量大,刚刚把32768晶振给换了还是没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晶振电路,看看电容有没有,有没有加电阻,加了电阻的话去掉。

网友B(2015-08-10):
stm32 移植到 gd32 也停在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上 。 用示波器测 外部晶振已启震 不知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B:
stm32 移植到 gd32 RTC 现在在仿真器上可以运行了撤了仿真器,就运行不了!!

网友C:
这个就跟硬件相关系了,是你的RTC采用的时钟源没有运行起来的。

网友C:
可以在这句话中加上个for语句循环的,让延时一段时间的,也是对硬件时钟源的自检的。

网友C:
但是为了不让死在这个地方的,就在for循环延时之后启动软件复位的,让程序复位重新运行的。

网友B:
mdk  安装GD32F10X驱动,选GD32F103RB 编译可正常初始RTC了。可单次adc1采集是零!!

网友D:
GD32F130C8,正在使用RTC

网友E:
那样的话需要看看GD32中是否有不同的标志位的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