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画PCB时出现以下双斜杠//(看图),是

楼主(2013-12-31):
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画PCB时出现以下双斜杠//(看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断了的线  没连接完

网友B:
每一条都那样吗?

网友C:
同问,所有的走线都这样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没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以前有一根线没连,然后就是那根网络线上有个等号,其他的都好着,关注。。。

网友E:
这个是你PCB连线之前选择了设计规则检验,你可以点击tools——〉Reset ERROR MARKERS ,那些双斜杠就没了,双斜杠是在你确认要检验后说明你有哪些线没连接,它是一个帮你最后检验的工具而已!

网友F:
PCB网络表没同步,应该是你哪儿设置出了问题,你可以在原理图界面里Update一下PCB就可以了

网友F:
出现双斜杠是提示网络上应该连在一起的走线还没有连上

网友C:
多谢楼上,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