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 被大家忽略的FLASH

楼主(2013-12-31):
请问各路大神,想在FLASH的选项字节0x1FFFF804存放一个字节数据,以下程序即为写一个数据。但无法写进去,请大神指点。。
程序如下:

FLASH_Unlock();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0x1FFFF804,0x12);
FLASH_Lock();

以上三行程序就应该把0x12写入到0x1FFFF804中,但始终没有写进去。。

网友A:
大家没忽略,只是你忽略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对,这个选项字节只允许厂家写入内容。并且选项字节存储芯片的配置信息及对主存储块的保护信息,如果你想在FLASH区域存储一个字节或一段固定信息,建议看看手册的数据存储区域,然后写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