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函数问题

楼主(2013-12-31):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Info
{
public:
    Info() : m_iNumber(2)
    {

    }

    Info(int iNumber) : m_iNumber(iNumber)
    {
        new (this)Info();
    }

    int m_iNumber;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fo* pInfo = new Info(123);
    std::cout<<pInfo->m_iNumber;
    return 0;
}
请问new (this)Info()这种语法是什么意思。虽然知道是调用无参的构造函数,但是(this)这种语法真没见过 = =

网友A:
ew跟malloc的区别

new先分配内存,然后调用构造函数

placement new

将new分成了2步,第二步就是调用构造函数 即 new(*value) 类();

网友B:
placement new:

#include <new>

pTest = new (pTest) CTest(); 等价于 pTest->CTes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w跟malloc的区别

new先分配内存,然后调用构造函数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