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指针问题

楼主(2013-12-31):
if(CWeapon* Weapon = GetWeaponByIndex(pEntity.nWeaponID))//读取当前ID的武器名称
{
const char* EnemyWeaponName = Weapon->WName;
if(MyTeam == pInfo.iTeam)
{
Render.DrawString(ScreenX+5, ScreenY-25, D3DCOLOR_ARGB(255, 0, 255, 0), D3D.Font, EnemyWeaponName);
}
else
{
Render.DrawString(ScreenX+5, ScreenY-25, D3DCOLOR_ARGB(255, 255, 0, 0), D3D.Font, EnemyWeaponName);
}
下面的是子程序 读取index的武器名称并返回pweapon
CWeapon* GetWeaponByIndex( int Index )//武器名称
{
    CWeapon* pWeapon = (CWeapon*)((DWORD)0x748658 + Index * WeaponSize);
    return pWeapon;
}
下面的是类
class CWeapon
{
public:
    char unknown0[4];
    CWeaponInfo* WeaponInfo; //0004
    char unknown2[48];
    char* WName; //0038
};
时钟执行以上代码 一开启显示名称没一会就软件异常
改成char WName[1024];之后 直接显示乱码但不异常了 我郁闷

网友A:
if(CWeapon* Weapon = GetWeaponByIndex(pEntity.nWeaponID))//读取当前ID的武器名称

为什么要写这种代码。

网友B:
这个wName使用的空间是从堆上分配出来的,还是栈上的某个临时变量?

网友C:
整个程序没有问题,至少你放在这里的这3段代码没有问题。
通过以下方法查。
1. 请加个断点,查看一下0x748658+56的内容,如果那个地址是0号武器的名称,那你的struct中的WName就必须定义为数组,如果是一个地址,而从这个地址可以循址到0号武器的名称,那struct不用改。如果还没有找到0号武器名称,那说明0x748658是错的,或CWeapon的结构你反向分析错了。
2. 如果以上问题解决后,用以上方法分析0x748658+56+WeaponSize位置的内容,可以判断WeaponSize的值是否有问题。

反向分析的基本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