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大家说说PIC单片机

楼主(2013-12-31):
现在的ARM M0,M3,M4推广得这么火,STC的51也很不错,PIC18,PIC24,PICDSP怎么和ARM系列它们拼?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A:
请楼主仔细阅读这几家的任意一款芯片PDF文档就能找到真相

网友B:
各有各的优势吧

网友C:
1、PIC从不和别人拼,只有别人和他拼。
2、STC就一垃圾,我们没必要把垃圾拉上来比较。
3、ARM M0,M3,M4只是一个体系结构,最终的芯片还是要看厂家,如果是新塘等厂家的芯片就当是垃圾,如果是ST等厂家的ARM芯片,到还是可以来说说,但那对位的MCHP产品是PIC32,你用PIC18,PIC24,PICDSP来讨论,显然找错了对象。
4、PIC32是MIPS核的,ARM也是一个内核而已,MIPS和ARM其实各有特色,但如果芯片偏向于控制的话,则MIPS内核其实更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PIC从不和别人拼,只有别人和他拼。
2、STC就一垃圾,我们没必要把垃圾拉上来比较。
3、ARM M0,M3,M4只 ...

:handshake

网友E: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楼主:
提供中文规格书是比较好的,我现在有用富士通的ARM-M3,也有中文规格书,原本想用PIC的DSPIC33EP512MU814-E/PH,可实在太贵了,性能也比不上富士通的ARM-M3,我是想说明MICROCHIP的高端单片机以这样的价格是很难有竞争力的,

网友C:
PIC有着丰富的产品线,DSPIC和M3的定位完全不同,你找错了目标对象来比较,属于盲打。

另外:做设计要学会用系统性的观点来选择元件,要从制造、质量、技术、售后、维护、采购、供货稳定性等等多维度来考虑如何选择器件、控制成本,总成本最优的方案才是最好的方案,某个元件的单品采购价格完全不能代表总成本支出,当你做到这一步,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技术总监级的人物,否则最多是个助理工程师。。。

楼主:
楼上的不知是不是MICROCHIP的托??一味口会高傲的俯视一切。
其实我也很欣赏MICROCHIP的,在没有ARM的M0,M3,M4之前,凭借多品种,简单易用开创继8051以外的另一经典的单片机架构,但ARM的M0,M3,M4来势汹汹,我真担心MICROCHIP会像zilog的Z80一样,高端单片机没有竞争力,慢慢地被淘汰,只剩下PIC16,PIC18系列苦苦争扎。在此我想向MICROCHIP提个建议:1要尽快推出极端廉价的开发工具,不要动不动就要初学者拿出一笔费用去入门(我买的ICD3花了950元),最好推出像STC单片机那样用一个RS232串口就可以做实验的芯片,只有不停的抗大用户群,才会不被淘汰,这几年ARM的M0,M3,M4如此火爆,就是因为他的开发工具很便宜,一个JLINK就好了。我真担心MICROCHIP会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网友E:
呵呵,叶工是MCP的FAE,这个也是MCP的专版,他当然不爽你啦。MCP能火有很多历史原因,虽然我们在高端也投板了M3,但是PIC16还是我们大批产品在用的东东。

开发工具的问题,在没有kitII之前确实太贵太坑爹,有了kit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没有j-Link来得山寨。

至于扩大用户群来抢占市场,MCP已经有很大的市场了,现在这一招似乎不是很必要了,倒是人家来抢他的地盘。

网友F(2016-02-18):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PIC挺好用的,可靠性也挺好,资料也挺全,MPLAB x 就是慢点,其它也可以接受,廉价的山寨工具也不少。谁能介绍下pic的JTAG怎么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H:
不能什么都只单纯的用价格来比较,可靠性才应该是技术人员最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