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入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现在想做个pwm的实验,pwm模块有个中断,现在怎么都进不了那个中断,哪位大侠给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用的是cy24533

网友A:
你是怎么进中断的,如果你能发你的project上来就好办了

网友B:
24533是PSOC1的内核,模块里面配置好了吗??

网友C:
以个人的经验, 不能进入中断一般都是寄存器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D:
楼上有理

网友E:
楼上正解 呵呵

网友F:
开发板有问题吗

网友G:
这个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H:
楼主能把程序传上来吗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I:
对呀把代码贴上来大家才能帮你看呀

网友J:
寄存器配置错误 没错

网友K:
也可能是初始化错误吧

网友L:
原因有很多 楼主那里有进展了吗

网友M:
有代码吗楼主

网友N:
对呀,lz说的有点太简单了,把工程或者代码给大家看看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