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中电容电感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12-31):
(无正文)

网友A:
用来滤波与匹配

网友B:
LC谐振,听说过没有?

网友C:
C1,D1后面应该是一个滤波器,对输出差分信号进行滤波
下面那个L53,C42是对电源进行滤波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应该是天线匹配+选频

网友F:
滤波,输出滤波我们的高分子片式电容有很大优势,比钽电容便宜,安全性好,ESR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