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下的debug模式和脱机模式下的区别

楼主(2013-12-31):
BUG, ccs, pi, spi, ST
有一个SPI的程序,在CCS的debug模式下,不管是free还是step都很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下载到MSP430中,脱机运行时,整个SPI的时序会比debug时要紧不少,(用示波器看的)导致程序错误。

楼主:
想问下这两种模式下,msp430的时钟的区别

网友A:
不会的,硬件仿真是根据时钟跑的。

网友A:
有的只是建立的时间段而已的。

网友A:
你把时间弄长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