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寄存器头文件 怎样添加到ccs中?

楼主(2013-12-31):
(无正文)

楼主: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你指的安装只是释放了吧   你看看释放出来的include中的文件
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下或者在CCS的build option中的lib中设置觉得路径

网友B:
头文件不用“导入”,使用“包含”,即#include ……

再者,如果有在项目目录下,要指定头文件所在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