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812问题

楼主(2013-12-31):
(无正文)

楼主:
还有可以用CCS5.3吗?为什么我的不行呢?

网友A:
仿真器也是要跟CCS版本匹配的   要看看你的仿真器能支持到哪个版本的CCS
你的CCS3.3也安装不了吗   CCS3.3对XP和WIN7都是可以的
安装完将驱动安装到同一个目录下就可以啦
资料没有

网友B:
楼主仔细检查下CMD文件,看看没有配置过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