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无刷电调驱动电路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12-31):
书上说是FDD6637是P型MOS管,当STEUER_A端给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FDD6637的栅极被拉低,这样FDD6637的栅源极之间会形成一个负电压,而导致场效应管NA+导通。FDD6637的栅极是被拉低了,可FDD6637源极的电压不一定就比栅极的电压高啊。

网友A:
VCC电压不比地高?你供的是正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电压不比地高?你供的是正电吧!

三极管为什么必须工作在放大区,要求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对基极电阻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为什么必须工作在放大区,要求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对基极电阻有什么要求。 ...

你这里三极管是用来做开关用的,工作在饱和区!在饱和区,只要基级电阻不是很大,基本上都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