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HUBSAN H107C 和H107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2-31):
想DIY个微型四轴    发现淘宝的电机有两种     问下各位              哈博森HUBSAN H107C 和H107L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07C 的电机 比 107L 的粗,保护罩和 107L 也不通用

建议买哈博森的原厂配件,挺皮实的,电机,电池,保护罩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7C 的电机 比 107L 的粗,保护罩和 107L 也不通用

建议买哈博森的原厂配件,挺皮实的,电机,电池,保护 ...

能不能给个链接啊        还有我想问下这些电机的具体参数例如转数什么的可以在哪里查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链接啊        还有我想问下这些电机的具体参数例如转数什么的可以在哪里查到啊 ...

淘宝搜索 哈博森,有个 号称哈博森总代理(广州)的那家买过几次都还不错,价格偏贵

具体参数我不了解,你可以请教一下 烈火四轴 看看

网友B:
哈博森107C 成品不带摄像功能的价格也不贵干嘛要自己D 真心想DIY找烈火斑竹败一个  烈火淘宝ID  阳光电子DIY希望能帮你

网友C:
H107L好像就是20*7空心杯电机

网友D(2021-09-26):
哈博森HUBSAN H10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