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2014第一帖【关于c语言中结构体的应用】

楼主(2014-01-01):
最近正迈步在由小白向小俠的道路上,碰到了一个关于结构体的问题

我需要再一个源文件中定义一个结构体全局变量,然后在所有的源文件中都会用到,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结构体只有在定义他的源文件中才会作用,放在主函数中就会提示多重定义,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沙发,抢到一个...

网友B:
2014第一个回复,C语言很久不碰了

网友C:
2014年第一帖。

关键字:extern

网友D:
//xxx.h  file
#ifndef __XXX_H
#define __XXX_H
typedef struct
{
//property
}user_struct_s;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x.h  file
#ifndef __XXX_H
#define __XXX_H

这个样子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4年第一帖。

关键字:extern

在.h中定义结构体名字,在.c中定义结构体变量,在.h中外部申明,这样才可以,好复杂

yes, 不复杂,习惯就好!

网友C:
在.h中定义
class systick_t {
public:
      systick_t();
private:
      inline void SysTickInit(void);
public:
    SysTick_Timer SysTick_Timer_Flag;
private:

};

extern systick_t systick_tt;

外面的文件包含.h文件 ,
定义systick_t systick_tt;
systick_tt就可以用了。

不要搞个全局变量到处用,乱!

网友C:
今天 2014-01-01 这么好的日子,不要搞这些了,出去潇洒吧,偶撤了........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 2014-01-01 这么好的日子,不要搞这些了,出去潇洒吧,偶撤了........再见! ...

你有姑娘么。。。还出去潇洒。。。我正在联系姑娘,丑一点也没事:dizzy:
引用 网友E:
| 显示全部楼层
在.H文件中定义结构体原型,在.C中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再在.H中把它声明为外部变量,So easy!

网友F:
上面都说了怎么用了,我建议你少用全局变量,

网友G:
用函数返回呀。如果结构体比较大就返回指针。
函数声明和结构定义都放在.h里面,别的文件再include这个.h文件

网友H:
太复杂,不懂啊

网友I:
声明在.H文件中原型。加extern 声明变量,在.C中用

网友J:
再*.h中声明一下,定义的地方用extern注明,
用的时候#include进来就行了吧。

网友K:
这种情况明显直接在C文件中定义最好

网友L:
楼上基本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