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LINK调试时出现 core is held in reset ,为什么?

楼主(2014-01-01):
刚学STM32F系列,用STM32F100C8做个跑马灯,程序运行中老是出现 死机,复位也不管用,老是保持1V左右电压,ST link 仿真时出现 core is held in reset,提示,无法仿真,程序不能下载到芯片,但断电等上一段时间,一般是几十分钟,重新上电,程序又能正常工作了。此时ST LINK 仿真器也能仿真了。不知道为什么?
core is held in reset 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复位问题, 可能跟供电等因素有关

网友B:
可能外部复位电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