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arrior 7.2连接问题,,很急,请大家帮帮忙(已解决)

楼主(2014-01-01):
用codewarrior 7.2建立工程,编译文件没问题,连接时出现这个东西file:///C:/Users/gsk/Desktop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弄了好长时间,都没搞好。请大家帮帮忙,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补充:图片没显示,我打文字吧。
Driver DLL
'H:\CW_7.2file\bin\plugins\support\coldfire\USBDM\usbdm-cfvx-gdi-legacy.dll'or one of its components not found or loaded.
system error 126: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这个文件是存在的,而且位置也是按说明上放置的)

网友A:
是用板上的OSBDM调试?试试打开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重新安装OSBDM的driver。 如果还是不行,重新刷新下OSBDM的firmwre。至于CW7.2支持哪个版本的firmware我不太清楚。还是推荐使用USBTAP或者multilink。Freescale 不对OSBDM 提供技术支持,你可以问下P&E技术支持,OSBDM是由他们负责开发和维护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后续的问题, 请结贴.

网友C:
楼主怎么还在用7.2呢?现在10.5早就出来了

网友A:
对的,用CW10.5的话,第一次下载调试的时候,CW会自动更新OSBDM的firmware,你就不必担心debugger 与firmware版本不兼容的问题了

网友D(2014-02-17):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还在用7.2呢?现在10.5早就出来了

请问您有CW 10.5或者 8.3的**版吗。学习急需要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