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双沿采数

楼主(2014-01-01):
利用时钟上升沿采数,然后利用该时钟下降沿将采到的数据送出,听别人说过不要利用同一时钟双沿处理数据,这么做有何害处?有什么办法解决双沿采数?请教!!

网友A:
楼主是要做SPI?
这个没问题,时钟频率低点就OK

网友B:
还不如把时钟提上去然后单采

网友C:
取反该时钟,然后用这个反时钟的上升沿就可以了~~~~~~~~~~~~~~

网友D:
利用PLL倍频或者相移180度

网友E(2014-04-02):
我用一个时钟处理,没出什么问题,就是两个时钟切换的时候麻烦些,别的还好!

网友F:
用两个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