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3~5A 1MHz左右脉冲恒流源

楼主(2014-01-01):
如题,我目前设计方案是运放加功率MOS管,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将近10us,频率上不去,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或思路告诉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运放压摆率或者驱动能力不够吧,mos管的极电容比较大的,如果你的运放容性驱动能力不够,可能会上升不够快或者干脆就自激了,找高压摆率运放+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放压摆率或者驱动能力不够吧,mos管的极电容比较大的,如果你的运放容性驱动能力不够,可能会上升不够 ...

多谢,一下子明白了不少,你说的buffer是mosfet吗?不是很明白,能再详细些吗?谢谢?如果方便的话,可告诉我寻找高摆率运放和buffer的方法吗?新手,勿见笑

网友A:
buffer不是mosfet,你可以看看buf634就知道了,不过不是要你用这个东西,只是通过这个知道buffer是什么,当然如果你的amp有足够强劲的驱动能力是完全可以不用buffer的

网友B:
1Mhz难度较大。

网友C:
先查查运放的波形是不是够理想,如果够理想加一级驱动

网友D:
这个频率还是用高频功率晶体管更简单,MOS管的话,除了管子的特性还要求合适的驱动工艺。

网友B:
难在震荡,楼主就等着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运放压摆率或者驱动能力不够吧,mos管的极电容比较大的,如果你的运放容性驱动能力不够,可能会上升不够 ...

牛人啊!

网友F:
你是否考虑用DCDC芯片来制作呢?

网友G:
坐等大牛的方案,围观

楼主:
目前市面上有比这个频率高一个数量级的设备,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否考虑用DCDC芯片来制作呢?

能说具体点吗?只知道直流电压输出的DCDC

网友H:
这个是很难做的,关键是要恒流源,必然要求运放、驱动和功率级的响应速度都要足够高。

据我了解,除非特种测试设备,一般不需要这么快的脉冲恒流源。

如果LZ只是驱动固定负载,需要加可调电流脉冲信号,那可以根据实际负载特性选择其他方案。
不用恒流源也可以得到近似恒流效果, 满足要求即可,这样容易的多。

网友I:
不考虑恒流的话,有专门的MOSFET半桥驱动器,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实测约10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