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画板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1-01):
前两天画了两块板子,正在打样,贴片ic是6脚ic,但是贴片ic引脚很密,过波峰焊会不会连锡?引脚之间没有开槽,也没有画绝缘白漆,这样会不会容易连锡?如果需要开槽和画绝缘白漆的话,protel99应该开在哪个层?画在哪个层?

网友A:
开槽在板层,画绝缘白漆在阻焊层。好久不画板了,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B:
一般不需要开槽,也不用白油;如果要用到开槽或白油,开槽在机械层,白油在丝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