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硬盘读写的开发板或方案

楼主(2014-01-01):
如果不用操作系统,能不能控制硬盘啊。为了控制电子硬盘的读写,主要是把MCU采集的数据存储在电子硬盘里面。

网友A:
不用操作系统当然可以,根据你的硬盘接口弄懂操作时序后编程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操作系统当然可以,根据你的硬盘接口弄懂操作时序后编程就是。

那识别方面呢   比如把USB接口的硬盘接到开发板上

网友B:
操作硬盘不用操作系统的代价很大.
如果图快,楼主可以去买个STM3F407的开发板,DISCOVERY,OTG的,有DEMO程序.
读移动硬盘跟读U盘有点细微区别,就是移动硬盘通常有多个分区,U盘通常只有一个分区.
但是U盘也可能有多个分区,当然移动硬盘也可能只有一个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硬盘不用操作系统的代价很大.
如果图快,楼主可以去买个STM3F407的开发板,DISCOVERY,OTG的,有DEMO程序.
...

恩 好的 谢谢指导  在淘宝上也搜索了那个开发板   不过他们都说不支持硬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识别方面呢   比如把USB接口的硬盘接到开发板上

识别当然是靠你编写程序实现。不用操作系统,要求你对硬件有足够的理解以及有足够的软件编程能力。

网友C:
在通信协议的基础上模拟时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当然是靠你编写程序实现。不用操作系统,要求你对硬件有足够的理解以及有足够的软件编程能力。 ...

嗯  谢谢版主   现在也刚接触这个  感觉不知道怎么入手呢   还在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通信协议的基础上模拟时序就行

恩  现在还没到大那个地步   还没有整体的框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现在还没到大那个地步   还没有整体的框架

好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当然是靠你编写程序实现。不用操作系统,要求你对硬件有足够的理解以及有足够的软件编程能力。 ...

能否把速度做到50M左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把速度做到50M左右啊

这个要求你的处理器足够快且电路和程序都设计到位,另外还要看传输接口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