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求一算法(C语言)

楼主(2014-01-01):
价格:1500 元

用单片机+3轴加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MPU6050,

单片机和传感器是装在一个小球里。小球使用0.23米的半径悬挂,等小球静止后,用物体撞击小球,是小球做圆周运动,求小球被撞击的瞬时速度。 Q  78063213.联系,注明 21IC+MPU6050.

楼主:
自己顶下,还在等待。。。。。。。。

网友A:
加速度 的积分 就是速度

楼主:
能所下具体的积分方法吗?

网友B:
直接计算的话需要考虑的因素应该很多吧,反正我觉得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够呛,如果换种方式用能量间接计算的话应该会简单点吧,如小球会运动一周以上的情况可以在小球达到最高点的位置时(我记得MPU6050有陀螺仪功能)测出其向心加速度(向心力与质量的比值),从而获取此时的动能与质量的比值,然后加上势能与质量的比值就是总能量与质量的比值,这个值在不考虑系统损耗的情况下与撞击传递的能量与质量的比值相等,从而求出初始速度。当然,对于小球运行不到一周的情况也可以求出小球速度方向垂直于地面时的能量获得其初始速度。希望抛砖引玉吧。

楼主:
小球被撞击后,会绕轴旋转几圈后停止。

网友:
已加好友,明天聊聊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用加速度反推速度。

网友D:
感觉挺有意思的问题!

网友E:
MPU6050有瞬时速度计算功能的吧,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