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的网线怎么处理?

楼主(2014-01-01):
我把开发板插到机框上,机框上的网络线走了一段,然后悬空,没办法,机框的pcb搞错了。 然后我把机框上的网络线,用飞线飞出来,接上网络线后插入路由器,发现不能ping通。开发板的网络是好的,我接在正确的背板上是ok的。
请教一下,网线的硬件有什么要求,例如反射电阻要不要接?

网友A:
网线的信号频率较高,不能乱飞线,并联电阻可能有改善,但错了就是错了,改PCB吧。就算用飞线改,也要明白EMC设计原则。

网友B:
用单根导线做飞线焊接,焊点要均匀,否则你会连不上的.
飞线 22双绞 短.
改版是王道

网友C:
网络通信频率高,飞线要注意EMC。

同意上面说的,改版才是王道。

老兄,加油!

楼主:
改不了版呀,能改就不发帖子了

网友D:
建議再加一塊小板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