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LED话题】保护LED电路的最佳方案

楼主(2014-01-01):
白光LED属于电压敏感型的器件,在实际工作中是以20mA的电流为上限,但往往会由于在使用中的各种原因而造成电流增大,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这种增大的电流超过一定的时间和幅度后LED就会损坏。

造成LED损坏的原因主要有:

1.供电电压的突然升高。

2.线路中某个元件或印线条或其他导线的短路而形成LED供电通路的局部短路,使这个地方的电压增高。

3.某个LED因为自身的品质原因损坏因而形成短路,它原有的电压降就转嫁到其他LED上。

4.灯具内的温度过高,使LED的特性变坏。

5.灯具内部进了水,水是导电的。

6.在装配的时候没有做好防静电的工作,使LED的内部已经被静电所伤害。尽管施加的是

正常电压和电流值,也是极易造成LED的损坏。

那么,我该怎么样进行LED电路的保护呢?以下是一些心得分享:

1.保护电路中采用保险丝(管)

由于保险丝是一次性的,且反应速度慢,效果差、使用麻烦,所以保险丝不适宜用于LED灯成品中,因为LED灯现在主要是在城市的光彩工程和亮化工程。它要求LED保护电路要很苛刻:在超出正常使用电流时能立即启动保护,让LED的供电通路就被断开,使LED和电源都能得到保护,在整个灯正常后又能够自动恢复供电,不影响LED工作。电路不能太复杂体积不能太大,成本还要低。所以采用保险丝的方式实现起来很困难。

2.使用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简称TVS)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它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能以10-12秒极短时间的速度,使自己两极间的高阻立即降低为低阻,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把两极间的电压箝位元在一个预定的电压值,有效的保护了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具有回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一致性好、箝位元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要寻找满足要求电压值的TVS器件很不容易。LED灯的损坏主要是因为电流过大使晶片内部过热造成的。TVS只能探测过电压不能探测过电流。要选择合适的电压保护点很难掌握,这种器件就无法生产也就很难在实际中使用。

3.选择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又称为高分子聚合物正温度热敏电阻PTC,是由聚合物与导电粒子等构成。在经过特殊加工后,导电粒子在聚合物中构成链状导电通路。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或元件处于正常环境温度)时,PTC自恢复保险丝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过电流通过(或环境温度升高)时,大电流(或环境温度升高)所产生的热量使聚合物迅速膨胀,也就切断了导电粒子所构成的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电流(超温状态)消失后,聚合物冷却,体积恢复正常,其中导电粒子又重新构成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又呈初始的低阻状态。

在正常工作状态自恢复保险管的发热很小,在异常工作状态它的发热很高阻值就很大,也就限制了通过它的电流,从而起到了保护作用。在具体的电路中,可以选择:

1、分路保护。一般LED灯是分成很多串接支路。我们可以在每个支路的前面加一支PTC元件分别进行保护。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精确性高,保护的可靠性好。

2、总体保护。在所有光珠的前面加接一支PTC元件,对整灯进行保护。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简单,不占体积。对于民用产品来说,这种保护在实际使用中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网友A:
这篇**不错,做LED都应该了解下

网友B:
采用保险丝的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保险丝的方法可以一试

真看过一个帖子说熔断保险丝的,帖子发问,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怎么用保险丝,如何用,什么时候用,when,how,why

网友C(2014-03-15):
需要了解温度保险丝可以找我
1.额定动作温度:温度保险丝按标准规定方法测试,改变其导电状态的温度。按基于IEC691的安全标准规定,温度保险丝必须在上述温度+0/-10℃范围内动作。
        2.实测动作温度:温度保险丝在硅油池内以每分钟0.5-1℃速率升温,检测电流小于100mA条件下所测得的熔断温度。它是温度保险丝的实际动作温度。
        3.保持温度:温度保险丝在通过额定电流时,能保持168小时而不会改变其导电状态的最高温度。
        4.极限温度:温度保险丝能承受10分钟而不曾发生重新接通现象的最高温度。
        5.额定电流:温度保险丝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6.额定电压:温度保险丝最高工作电压。

网友D:
请问,增加自恢复保险丝会不会导致陈本大增啊?

网友E(2014-08-17):
用 PTC  肯定 会增加 成本 一般是 国外的 才会用 美国 必须要加 保险丝 的 才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