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飞思卡尔 DZ60单片机CAN总线时钟同步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01):
大家好,2014年第一天,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事事顺心。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1)我现在用DZ60,48脚单片机做了个板子,现在CAN通讯部分,MSCAN的初始化位置如果设置成环回自测模式,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但如果设成正常模式,则在等待时钟同步处,停住,不往下运行了。大家看是怎么回事呢?程序代码如下。2)通过CodeWarrier建立一个新的工程,选择DZ60,生成的工程中,包含的头文件等都是64脚这种情况的,如果我用DZ60的32或48脚单片机,头文件需不需要修改,怎样修改,谢谢大家。

楼主:
(正解)

问题找到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后来发现不是程序的问题,把CAN总线收发器改为TJA1040就可以了,原来用的是NCV7340,不知为何不行。

网友A:
恭喜楼主问题顺利解决,以后有问题再交流!!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我看芯片资料TJA1040和NCV7340的引脚定义和典型用法都是一样的,NCV7340不行,可能是芯片的原因,也可能是焊接时有问题。折腾了2天,还好总算有个结果了。

网友B(2017-02-07):
你好,我最近也在搞DZ60的CAN通信,怎么搞都不行,快没信心了。能不能借鉴一下你的例子啊,万分感谢。